[MSP430] 求430f149测温程序

楼主(2014-08-06):
我写的测单片机内部,外部温度,为什么,有错误,求大神指导。
#include "msp430x14x.h"

#define    LCD_CON_DIR      P2DIR
#define    LCD_CON_OUT      P2OUT
#define    LCD_RS           BIT0
#define    LCD_RW           BIT1
#define    LCD_EN           BIT2
#define    LCD_PSB          BIT3
#define    LCD_RST          BIT5

#define    LCD_DATA_DIR     P1DIR
#define    LCD_DATA_IN      P1IN
#define    LCD_DATA_OUT     P1OUT

#define    DISPLAY_ON       0x0C    //显示屏开命令字
#define    DISPLAY_OFF      0x08     //显示屏关命令字
#define    LCD_CLEAR        0x01     //清除显示屏
#define    BIT_BACK         0x07     //地址归为
#define    SET_FUNCTION     0x30      //定义功能
#define    WRITE_DDRAM      0x91      //显示屏关命令字
#define    DDRAM_CLEAR      0x02      //清除DDRAM

static void InitOsc(void);
static void Led_ShowD(char address,float data);
static void delay(void);
static void 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static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void main(void)
{
   InitOsc();                //初始化晶振
   InitPorts();             //初始化端口
   InitLCD();                //初始化LCD并显示固定字符

   while(1)
   {
     for(unsigned int t=0;i<=0xFFFF;i++);
     DSTemp=DS18B20_ReadTemp();
     Led_ShowD(0x80,DSTemp);
     DSTemp=GetTempVal();
     Led_ShowD(0x85,DSTemp);
   }
}

static void InitOsc(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BCSCTL1&=~XT2OFF;          //实际上就是  BCSCTL1=BCSCTL1&~XT2OFF;~优先级别高先算~XT2OFF,
                              //只有XT2OFF为0时,即打开的时候,~XT2OFF为1;BCSCTL1&1才能等于BCSCTL1。
  do
  {
   IFG1&=~OFIFG;              //置零
   DelayCycles(100);
  } while (IFG1&OFIFG);

  BCSCTL2=SELM_2;
}
static void InitPorts(void)//初始化端口
{
  LCD_CON_DIR|=LCD_PSB+LCD_RST;
  LCD_CON_OUT=LCD_PSB+LCD_RST;
  _NOP();
  _NOP();
}

void 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写命令到LCD
{
  LCD_DATA_DIR=0xFF;                          //清零
  LCD_CON_DIR|=LCD_RW+LCD_RS+LCD_EN;
  LCD_CON_OUT&=~(LCD_RW+LCD_RS);              //RS=RW=0
  delay();
  LCD_CON_OUT&=~LCD_EN;
  LCD_CON_OUT|=LCD_EN;                        //EN=1
  delay();
  LCD_DATA_OUT=command;                      //写命令
  delay();
  LCD_CON_OUT&=~LCD_EN;                      //EN=0
  delay();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写数据到LCD
{
  LCD_DATA_DIR=0xFF;
  LCD_CON_DIR|=LCD_RW+LCD_RS+LCD_EN;
  LCD_CON_OUT|=LCD_RS;
  delay();
  LCD_CON_OUT&=~LCD_RW;                      //RS=1;RW=0
  delay();
  LCD_CON_OUT&=~LCD_EN;
  LCD_CON_OUT|=LCD_EN;
  delay();
  LCD_DATA_OUT=data;                         //写数据
  delay();
  LCD_CON_OUT&=~LCD_EN;                      //EN=0
  delay();
}

static void InitLCD(){

  write_command(SET_FUNCTION);
  write_command(LCD_CLEAR);               //清楚液晶屏的显示
  write_command(DISPLAY_ON);              //开显示,输出中文‘外部温度’
  write_command(0x80);                     //写出DDRAM地址
  write_data(0xCD);
  write_data(0xE2);
  write_data(0xB2);
  write_data(0xBF);
  write_data(0xCE);
  write_data(0xC2);
  write_data(0xB6);
  write_data(0xC8);
  write_data(0x3A);
  write_data(0x20);

  //输出文字‘CPU温度’
  write_command(0x88);                //写输出地址
  write_data(0x43);
  write_data(0x50);
  write_data(0x55);
  write_data(0x20);
  write_data(0xCE);
  write_data(0xC2);
  write_data(0xB6);
  write_data(0xC8);
  write_data(0x3A);
  write_data(0x20);

}

static void Led_ShowD(char address,float data)//显示浮点数,其中整数位2位,小数位2位
{
  int idata;
  float fdata;
  //将浮点数分拆成整数部分idata和小数部分fdata
  idata=(int)data;
  fdata=data-idata;
  //分别显示四位数字和小数点
  write_command(address);            //设定显示地址
  write_data(bank[data1/10]);        //显示十位
  write_data(bank[data%10]);          //显示个位
  write_data(0x2E);                    //显示小数点
  write_data(bank[(int)(data2*10)]);    //显示第一位小数
  write_data(bank[(int)(data2*1000)%10]);  //显示第二位小数

}

void delay(void)
{
  for(int t=0;t<4000;t++)
  {
    _NO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