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ubuntu文件系统,桌面如何汉化???急求,谢谢(已解决)

楼主(2014-08-06):
我在官网下载的ubuntu文件系统oneiric.tgz运行后为英文界面,我想汉化一下,但是语言包更新总是错,好像是源不对,请问怎么进行汉化啊???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ubuntu中的汉化建议你到ubuntu官网上查看一下或者搜索一下应该是有相应的解决办法的。

网友A:
我这边自己没有试过,所以也不好给解决办法了。

楼主:
在网上找过了,我用的是arm版ubuntu11.10,但是网上的都是x86架构的,我试了下都不行,网上提供的一些源apt-get update时出现404 not faund,使用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网上找过了,我用的是arm版ubuntu11.10,但是网上的都是x86架构的,我试了下都不行,网上提供的一些源apt ...

你好,apt-get update时出现404 not found,是由于你网络没有连接上的缘故,建议你换一下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apt-get update时出现404 not found,是由于你网络没有连接上的缘故,建议你换一下源。 ...

因为路由器比较远,所以我用的无线网卡,能上网,能ping通百度,源也换了很多,但都会出现404 not found,那您能给我提供几个linaro可用的源吗??????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路由器比较远,所以我用的无线网卡,能上网,能ping通百度,源也换了很多,但都会出现404 not found ...

你可以去网上找一下的,网上很多的。

网友A:
我可以帮你看一下我另外一台电脑上有没有哈~~不过得明天给你回复了,你现在自己找找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帮你看一下我另外一台电脑上有没有哈~~不过得明天给你回复了,你现在自己找找看哈。 ...

那先谢谢了,我也在找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先谢谢了,我也在找找

不客气的:)

楼主:
还有高手知道怎么弄吗??别沉贴啊,急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高手知道怎么弄吗??别沉贴啊,急求

楼主你好,在你登陆进入ubuntu以后,在system settings中有个language support 选项你可以点击安装一下,如果有中文的包的话就是可以的。你试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在你登陆进入ubuntu以后,在system settings中有个language support 选项你可以点击安装一下, ...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这个我试过了,有中文包选项,但是点击安装下载时就会出错,我的网络肯定没问题,可以上网,可以ping通百度。在网上也找过很多源(163,搜狐,x86下的ubuntu11.10的源等),在apt-get update时就会出现404错误,在ubuntu官网找安装包,也没有发现ubuntu11.10-arm版的,也许我找的方法不对,请问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了,或者能找到合适的更新源,谢谢您了

网友A(2014-09-12):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这个我试过了,有中文包选项,但是点击安装下载时就会出错,我的网络肯定没问题,可 ...

楼主你好,很抱歉,我知道的也就这些。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没有的话,请继续在这里讨论,如果已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哈,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