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求助】IRS2110上臂输出不正常

楼主(2014-08-06):
请教一下,我用的控制芯片是TMS320F2812,PWM信号输出幅值为3.3V,驱动芯片是IRS2110,支持3.3V输入,我2110的VCC端接的是+3.3V,VDD端接的是+15V,栅极电阻上反并了一个1N4148,电阻从2.2欧到100欧都试过,由控制芯片输出100K的SPWM波时,上端波形是第3张图,下端波形是第1张图,当输出20K的SPWM波时,上端波形是第2张图。SD端置低,两个输入端试过加下拉和不加下拉电阻,状态都一样。请问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呢?谢谢!MOSFET用的是IRF2807,供电电压为30V。

楼主:
忘了电原理图。我的原理图和这张图是一样的,借用一下。

网友A:
发个图你参考下:

楼主:
谢谢了。我把场效应管的电源端加了个大电容,现在波形正常了。

网友B:
调制干扰…

网友C:
很好的经验

网友D:
能把正常的驱动波形发出来看看吗?

网友E(2017-07-21):
引用 网友A:
发个图你参考下:

请问一下,这个IR2110COM的地跟VSS的地能不能接一起,还是要将COM的地和MOS管的地接一起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这个IR2110COM的地跟VSS的地能不能接一起,还是要将COM的地和MOS管的地接一起 ...

最终地都要接一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最终地都要接一起的;

这样子那我要将300V母线的地跟芯片供电的地也要接一起?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样子那我要将300V母线的地跟芯片供电的地也要接一起?

是呀,能隔离最好了;
不隔离的话,地线布线要注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呀,能隔离最好了;
不隔离的话,地线布线要注意了;

再请教一下,IR2110自举二极管的耐压是不是要大于母线300V电压 电容耐压不需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再请教一下,IR2110自举二极管的耐压是不是要大于母线300V电压 电容耐压不需要? ...

哪点电压是固定的,哪点电压是可变的;
自己分析,要掌握方法,而不是问我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