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stm32f10x工程模板

楼主(2014-08-06):
(无正文)

网友A:
找不到头文件,project / options for target / C/C++ / include paths 添加头文件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头文件,project / options for target / C/C++ / include paths 添加头文件路径

已经设置了。。。。

网友A:
确定路径没有问题吗?可以到你写到路径下找找有没有stm32f10x_spi.h文件
.\    是项目当前所在文件夹
..\   是上一级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路径没有问题吗?可以到你写到路径下找找有没有stm32f10x_spi.h文件
.\    是项目当前所在文件夹
..\   ...

搞定了。。。太感谢了。。。。。。

还有点请教:.\    是项目当前所在文件夹
            ..\   是上一级文件夹
这里不是很明白

网友B:
是不是事先要把头文件加载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定了。。。太感谢了。。。。。。

还有点请教:.\    是项目当前所在文件夹

找个例程看一下里面的配置就清楚了
.\ 和 ..\ 都是相对路径,使用相对路径复制文件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