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这个大家帮忙看看为什么会报错啊

楼主(2014-08-06):
ST, ni, TI, TE, ADM
这个大家帮忙看看为什么会报错啊,别人写的就能编译过,
memcpy(S_LCD.C_TotalHigh,"00000.0",7);

Error[Pe757]: variable "S_LCD" is not a type nam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Systeminit.c 63
Error[Pe018]: expected a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Systeminit.c 63
Error[Pe260]: explicit type is missing ("int" assumed)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Systeminit.c 63
Error[Pe147]: declaration is incompatible with "__cc_version2 void *memcpy(void *, void const *, size_t)" (declared at line 26 of "D:\Program Files\IAR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Systeminit.c 63

网友A:
试试
memcpy(&S_LCD.C_TotalHigh,"00000.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
memcpy(&S_LCD.C_TotalHigh,"00000.0",7);

不行啊。还是编译不过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啊。还是编译不过啊

关键不知道你这S_LCD.C_TotalHigh什么东西

另外也不知道你这错误是不是第一个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不知道你这S_LCD.C_TotalHigh什么东西

另外也不知道你这错误是不是第一个错误

S_LCD是个结构体
C_TotalHigh是里面的一个数组

网友A:
S_LCD是个结构体类型还是个结构体变量呢

楼主:
typedef struct{
    unsigned char C_Lcd_Flag;    //显示内容标志
    char C_TotalHigh[7];         //总高
    char C_WaterHigh[7];         //水高
    char C_Temperature[5];       //温度
    char C_Speed[6];             //流速

    char C_Volume[8];            //体积
    char C_WaterVolume[8];       //标体
    char C_Quality[8];           //质量
    char C_Density[5];           //密度

}LCD_Struct;
我在调用的时候
extern LCD_Struct  S_LCD;

楼主:
引用 网友A:
S_LCD是个结构体类型还是个结构体变量呢

结构体变量

网友A:
应该是没有LCD_Struct声明

加个声明

然后
memcpy((void*)&S_LCD.C_TotalHigh[0],"00000.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有LCD_Struct声明

加个声明

谢谢,解决了,我把它放到函数体外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