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获取例程的源码失败,请问怎样解决

楼主(2014-08-06):
如上图,我找到了包的文件名字,然后在虚拟机使用命令
./ltib -m prep -p gst-plugins-gl
输出如下图一下信息,不能下载包和获得包源码,请问怎样解决,我想获取图像缩放的例程的源码,请问源码在哪里的?我使用的是Linux 3.0.35版本bsp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

我用的板子是 Sabre for AI的,上面我是在电脑的虚拟机上执行的,应该和板子没关系吧,还有例程源码的包可以从哪里下载的? 我想了解一下图像缩放例程的源码,可以在哪里找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板子是 Sabre for AI的,上面我是在电脑的虚拟机上执行的,应该和板子没关系吧,还有例程源码的包 ...

我是要确认一下您使用的板子的型号和对应的BSP,请问BSP你是已经编译成功的,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要确认一下您使用的板子的型号和对应的BSP,请问BSP你是已经编译成功的,对吧? ...

你是说LTIB环境搭建吗,LTIB已经搭建好,使用./ltib -m prep -p gst-plugins-gl.spec 命令不能解压得到源码,但是这个./ltib -m prep -p imx-test.spec可以得到imx-test的源码, 请问怎样才可以获得源码包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LTIB环境搭建吗,LTIB已经搭建好,使用./ltib -m prep -p gst-plugins-gl.spec 命令不能解压得到源 ...

是的,获取imx-test的源码需要在ltib目录下使用./ltib -m prep -p imx-test 可以得到,不是./ltib -m prep -p imx-test.spec。

网友A:
如果不可以再联系我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可以再联系我哈~~

现在我是想要获取gst-plugins-gl的源码,但是获取失败,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获取到源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是想要获取gst-plugins-gl的源码,但是获取失败,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获取到源码? ...

请问你安装飞思卡尔提供的codec的源码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安装飞思卡尔提供的codec的源码了吗?

你所说的codec是指哪一个,可以在哪里下载,怎样安装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所说的codec是指哪一个,可以在哪里下载,怎样安装的?

在官网上,链接为: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IMX6_SWLinux 3.0.35下的多媒体编解码器是源码,文档在下面的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官网上,链接为: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IMX6_SW  ...

你好,我我下载了你的链接找到了gst-plugins-gl的源码,但是我还是找不到gpu-vivi-src的源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我下载了你的链接找到了gst-plugins-gl的源码,但是我还是找不到gpu-vivi-src的源码 ...

建议你看一下文档 i.MX_6_Series_Ubuntu_Multimedia_Release_Notes.pdf (310.44 KB, 下载次数: 4) ,我们所有的在该文档中都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看一下文档,我们所有的在该文档中都有说明。

你好,我今天试了一下开发板,按照文档步骤,让开发板从sd卡启动,终端有一下输出,应该是网络的问题,但是按照步骤把uboot,内核和根文件系统烧到sd卡,从sd启动应该与网路无关,怎样解决可以直接从sd启动?  我的开发板是sabre-sd,使用的L3.0.35_4.1.0_130816_images_MX6文件的uboot和uImage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今天试了一下开发板,按照文档步骤,让开发板从sd卡启动,终端有一下输出,应该是网络的问题,但 ...

你这里u-boot 中改的command设置的不正确。你发过来给我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u-boot 中改的command设置的不正确。你发过来给我看一下~~

现在是读取块出错,如下图:

uboot参数如下: 是按照文档修改的,求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u-boot 中改的command设置的不正确。你发过来给我看一下~~

可以正常启动了,我修改了bootcmd_mmc的dev为1或者3都可以,就是2的不行,我使用的sd卡槽是2槽的,为什么会这样,求解答为什么1和3都可以正常启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正常启动了,我修改了bootcmd_mmc的dev为1或者3都可以,就是2的不行,我使用的sd卡槽是2槽的,为什么 ...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i.MX 6Quad SABRE-AI 的板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