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TINY44A pwm无输出

楼主(2014-08-06):
我用OC0B输出一个PWM,但发现有中断,PA7始终为0.,在中断中将PA7置高高置低都可以改变.不知道哪里需设置.另外PRR0编译出错,,未定义,,不知道哪问题.PRR0是什么?
#include <_iotx4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POWER_OUT_UN  PORTA&=~(1<<PA2)   //置低电平
#define POWER_OUT_EN  PORTA|=(1<<PA2)    //置高电平
unsigned int s_voltage,b_voltage;
unsigned char x;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70;
DDRA  = 0xF5;   //定义输出   输入

//1111 0101

PORTB = 0x00;
DDRB  = 0xFB;   //定义输出   输入
// 1111 1011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
   for(i=0;i<ms;i++)
   {
     _NOP();_NOP();_NOP();_NOP();_NOP();_NOP();_NOP();
     WDR();
   }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s)
{
  unsigned int i;
   for(i=0;i<s;i++)
   {
    delay(4000);
    _NOP();_NOP();_NOP();_NOP();_NOP();_NOP();_NOP();
_NOP();_NOP();_NOP();_NOP();_NOP();_NOP();_NOP();
    }
  }
//*******************************************************************
//adc
//*******************************************************************
unsigned int read_adc(unsigned char ad_channel)
{
ADCMUX=0x00; //AVCC作为vref,转换结果右对齐,ADC0口  0-1023
    ADCMUX|=ad_channel;//选择ADC通道
    ADCSRA|=1<<ADSC;//启动ADC转换   //???不同
    ACSR=(1<<ACD);//关闭模拟比较器
//ADCSRA=0xc7; //adc使能 ,开始单次转换 128分频
// delay_s(10);
    while(0==(ADCSRA&(1<<ADIF)));//等待转换完成
    ADCSRA|=1<<ADIF;//清零标志
    return(ADC);//返回测到的电压值
}
//*******************************************************************
//ADC initialize
// Conversion time: 52uS
//*******************************************************************
void adc_init(void)
{
ADCSRA = 0x00;  //disable adc
ADCMUX = 0x00;
ACSR  = 0x80;
ADCSRA = 0x04;
ADCSRA = 0x82;
}
//TIMER0 initialize - prescale:256
// WGM: CTC
// desired value: 1KHz
// actual value:  0.977KHz (-2.4%)
void timer0_init(void)
{
TIMSK0=0x05;
TIFR0=0x00;
TCCR0A=0x02;
TCCR0B=0x04;
TCNT0=0xE1;
OCR0A=0x1F;
OCR0B=0x1F;
GTCCR=0x00;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compb_isr:iv_TIM0_COMPB
void timer0_compb_isr(void)
{
  //  Timer/Counter0 Compare Match B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_isr:iv_TIM0_OVF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
TCNT0 = 0xE1;
//  Timer/Counter0 Overflow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timer0_init();
MCUCR  = 0x00 ;
GIMSK  = 0x00 ;
PCMSK0 = 0x00;
PCMSK1 = 0x00;
TIMSK0 = 0x05;
TIMSK1 = 0x00;
//PRR0   = 0x00  ;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main()
{
init_devices();
adc_init();
delay_ms(40);
while(1)
{
  ;
  }

网友A:
unsigned int read_adc(unsigned char ad_channel)
这个子程序中你没写ADC的值是怎么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