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arning: #1441-D: nonstandard cast on lvalue

楼主(2014-08-06):
诸位大侠:帮帮忙了
小弟在玩LPC1788的有关EEPROM程序编译出现了这样的警告:
warning:  #1441-D: nonstandard cast on lvalue
结果把那些语句都优化掉了...没有相关的代码了。。。。。相关的程序如下是:
void EEPROM_Read(uint16_t page_offset,
                 uint16_t page_address,
                 void* data,
                 EEPROM_Mode_Type mode,
                 uint32_t count)
{
    uint32_t i;
#ifdef __IAR_SYSTEMS_ICC__
#if (mode == MODE_8_BIT)
        uint8_t *tmp  = (uint8_t *)data;
#elif (mode == MODE_16_BIT)
        uint16_t *tmp = (uint16_t *)data;
#else
        uint32_t *tmp = (uint32_t *)data;
#endif
#endif
    LPC_EEPROM->INT_CLR_STATUS = ((1 << EEPROM_ENDOF_RW)|(1 << EEPROM_ENDOF_PROG));
    LPC_EEPROM->ADDR = EEPROM_PAGE_ADRESS(page_address)|EEPROM_PAGE_OFFSET(page_offset);
    if(mode == MODE_8_BIT)
        LPC_EEPROM->CMD = EEPROM_CMD_8_BIT_READ|EEPROM_CMD_RDPREFETCH;
    else if(mode == MODE_16_BIT){
        LPC_EEPROM->CMD = EEPROM_CMD_16_BIT_READ|EEPROM_CMD_RDPREFETCH;
        if((page_offset &0x01)!=0)         /* page_offset必须是2的整数倍      */
            while(1);
    }
    else{
        LPC_EEPROM->CMD = EEPROM_CMD_32_BIT_READ|EEPROM_CMD_RDPREFETCH;
        if((page_offset & 0x03)!=0)        /* page_offset必须是4的整数倍      */
            while(1);
    }

    for(i=0;i<count;i++){                  /* 读EEPROM中的数据                */
        LPC_EEPROM->INT_CLR_STATUS = (1 << EEPROM_ENDOF_RW);
        if(mode == MODE_8_BIT){            /* 以8位的模式读数据               */
#ifdef __IAR_SYSTEMS_ICC__
            *tmp = (uint8_t)(LPC_EEPROM -> RDATA);
            tmp++;
#else
            *(((uint8_t *)data)++) = (uint8_t)(LPC_EEPROM -> RDATA);
#endif
            page_offset +=1;
        }
        else if (mode == MODE_16_BIT){     /* 以16位的模式读数据              */
#ifdef __IAR_SYSTEMS_ICC__
            *tmp =  (uint16_t)(LPC_EEPROM -> RDATA);
            tmp++;
#else
            *(((uint16_t *)data)++) = (uint16_t)(LPC_EEPROM -> RDATA);
#endif
            page_offset +=2;
        }
        else{                             /* 以32位的模式读数据              */
#ifdef __IAR_SYSTEMS_ICC__
            *tmp = (uint32_t)(LPC_EEPROM ->RDATA);
            tmp++;
#else
            *(((uint32_t *)data)++) = (uint32_t)(LPC_EEPROM ->RDATA);
#endif
            page_offset +=4;
        }
                                          /* 等待读完成                     */
        while(!((LPC_EEPROM->INT_STATUS >> 26)&0x01));
        if(page_offset >= EEPROM_PAGE_SIZE) {
            page_offset = 0;
            page_address++;
            LPC_EEPROM->ADDR = EEPROM_PAGE_ADRESS(page_address)|EEPROM_PAGE_OFFSET(page_offset);
            if(mode == MODE_8_BIT)
                LPC_EEPROM->CMD = EEPROM_CMD_8_BIT_READ|EEPROM_CMD_RDPREFETCH;
            else if(mode == MODE_16_BIT)
                LPC_EEPROM->CMD = EEPROM_CMD_16_BIT_READ|EEPROM_CMD_RDPREFETCH;
            else
                LPC_EEPROM->CMD = EEPROM_CMD_32_BIT_READ|EEPROM_CMD_RDPREFETCH;
        }
    }
}
警告的四个语句分别是:
1、 LPC_EEPROM -> WDATA = *(((uint8_t *)data)++);
2、*(((uint8_t *)data)++) = (uint8_t)(LPC_EEPROM -> RDATA);
3、*(((uint16_t *)data)++) = (uint16_t)(LPC_EEPROM -> RDATA);
4、*(((uint16_t *)data)++) = (uint16_t)(LPC_EEPROM -> RDATA);
四个警告都一样:warning:  #1441-D: nonstandard cast on lvalue
恳求诸位帮帮忙...该怎么解决这样的警告??????????

网友A(2016-10-26):
把右值(LPC_EEPROM -> RDATA)类型用作左值了,一般右值是一些常数或常量,而左值则为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