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教我看这个效率曲线图。

楼主:
各位朋友,那位教我看这个效率曲线图。

网友A(2014-08-06):
一个点一个点的看不就行了

网友B:
横坐标是输出电流,纵坐标是效率,这个图很直观啊

网友C:
第一步:  先弄清楚横坐标与纵坐标各表示的是什么
第二部:  根据各对应的关系,分析在不同点的效率值就可以了
        根据你实际使用过程当中需要输出的电流值,你就知道你这颗对应的效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