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和wm8978的问题

楼主(2014-08-06):
安富莱的开发板有一块wm8978的芯片,我不明白为什么在原理图上会有第33管脚GNDPADDLE(并且接地了),明明是QFN32的封装,求大神解疑,如图

wm8978原理图

wm8978原理图

网友A:
应该是IC底面的散热PAD

楼主:
恩,谢谢你的回答,我想应该也是,因为最近要用到wm8978,我担心GNDPADDLE在这里有重要用途,所以问下

楼主:
刚才看了下QFN32的封装,才知道第33脚原来在这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看了下QFN32的封装,才知道第33脚原来在这儿,,

恩,就是这个;
不过接不接地,你要再确认下;
一般这个脚和地是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