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芯片直接驱动耳塞

楼主(2014-08-06):
最近用了一个音频芯片(WM8580A),用来直接驱动耳塞,从音频芯片datasheet来看,芯片输出是DA后在一个低通滤波的输出,电路调试出来后,播放音乐的时候,可以听到音乐,但是会有“沙沙”的噪音,另外芯片用一段时间后容易烧掉,现在想,是不是芯片用法有问题?音频芯片输出后是否应该要接个功放再驱动耳塞,这样的应用才是正确的?

网友A:
这个芯片的输出应该是电压输出,不能带耳机,外面要加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的输出应该是电压输出,不能带耳机,外面要加功放。

nethopper,你用过这个芯片吗?我把芯片框图发你看看,音频输出现在用的是VOUT1L和VOUT1R,引脚是电压还是其它输出datasheet里面都没有描述?现在也有点怀疑芯片不能直接带耳机,因为芯片框图来看里面也没集成有功放。

楼主:
芯片框图

网友A:
我没用过,在其datasheet中是找不到输出阻抗之类的参数,不过从以下两个地方可看出来 (1)它的输出性能SNR、THD等是在10K欧处测的 (见图1) ,而直接带喇叭或耳机的话,应该在几欧~几十欧处测  (2)它的输出电容过小,才10 uF, 直接输出到耳机或喇叭的话,按功放的低输出阻抗计算,就只有听一两千HZ以上的高频了。况且图上也标明了输出接输出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过,在其datasheet中是找不到输出阻抗之类的参数,不过从以下两个地方可看出来 (1)它的输出性能SNR ...

nethopper,芯片输出直接接耳机,播放音乐的时候,还是能听到音乐的,就是有“沙沙”的声音,另外就是芯片容易坏,觉得你分析的还是挺好的,打算找芯片厂家的FAE问问,看是否还要WM8580的输出端接个功放?

网友B:
在音频线上加47uF隔直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音频线上加47uF隔直电容试试

你意思是把10uF的电容换成47uF的吗?可以说说原理吗?

网友C:
看内部结构图是不可以直接驱动耳机的,因为内部没有功率放大电路,仅仅是个DAC+滤波的输出结构。
我知道几家用wolfson做耳机的客户,输出都有加耳机驱动芯片,还有CSR,参考设计上就加了MAX9722这款耳机驱动,只是这款耳机驱动太贵,很多都会改用SGM4917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内部结构图是不可以直接驱动耳机的,因为内部没有功率放大电路,仅仅是个DAC+滤波的输出结构。
我知道几 ...

没错,wolfson的确也有做功放芯片,打算去问问wolfson的代理,看是否还需要加个功放芯片才能驱动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