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官方USB例程FOR F407

楼主(2014-08-06):
FOR, USB, ST, os, ev
现在以下这个地方插入U盘一直无法进入phost->gState = HOST_DEV_ATTACHED这个状态,请教大神们怎么解决?

case HOST_IDLE :

    if (HCD_IsDeviceConnected(pdev))
    {
      phost->gState = HOST_DEV_ATTACHED;
      USB_OTG_BSP_mDelay(100);
    }
    break;

网友A:
U盘接上之后,F407这个USB主机不能进入“HOST_DEV_ATTACHED”状态?

如果你用的是官方例程,并且没有修改过,

示波器查看一下D+和D-两个线此时的电平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U盘接上之后,F407这个USB主机不能进入“HOST_DEV_ATTACHED”状态?

如果你用的是官方例程,并且没有修改 ...

从ms到ns/格都看了一下,好像D+ D-都是个3.3V的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U盘接上之后,F407这个USB主机不能进入“HOST_DEV_ATTACHED”状态?

如果你用的是官方例程,并且没有修改 ...

官方例程
仅修改了驱动VBUS的EN信号的IO口,别的没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ms到ns/格都看了一下,好像D+ D-都是个3.3V的电平?

用的哪个OTG端口?全速的还是高速的?

其实无论哪个端口,在设备插入之前,D+和D-都应该是低电平;直到设备连上后,D+或D-要变成高电平(哪个线变高取决于设备是低速?还是全速/高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哪个OTG端口?全速的还是高速的?

其实无论哪个端口,在设备插入之前,D+和D-都应该是低电平;直到 ...

用的全速的
刚万用表量了一下
插U盘前D+D-都是3.3V,插U盘后拉低了一点大约3.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哪个OTG端口?全速的还是高速的?

其实无论哪个端口,在设备插入之前,D+和D-都应该是低电平;直到 ...

晕,突然烧写不了程序了
Thu Aug 07, 2014 09:28:35: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08000F9A, target byte: 0xFF, byte in file: 0x0C
Thu Aug 07, 2014 09:28:35: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08000F9B, target byte: 0xFF, byte in file: 0x00
Thu Aug 07, 2014 09:28:35: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08000F9C, target byte: 0xFF, byte in file: 0x0C
Thu Aug 07, 2014 09:28:35: Warning:
一直报类似错误。原来出现过一次,擦除了FLASH再烧就好了,这次不行了,反复下电上电也没用

楼主:
看教程说检测设备插入从这里开始,不过貌似调试中发现没有跑下面的函数?
@<stm32fxxx_it.c>

void OTG_FS_IRQHandler(void)
{
  USBH_OTG_ISR_Handler(&USB_OTG_Core);
}

楼主:
问一下:上电前测量板子上的D+和D-之间的电阻仅0.4欧姆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教程说检测设备插入从这里开始,不过貌似调试中发现没有跑下面的函数?
@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插入设备之后,那个中断函数进不去啊

网友C:
maybe is the setting of clock issue , please make sure the source of USB clock is 48MHZ ..

网友D(2014-09-08):
从那个寄存器能查到当前USB的时钟?谢谢

网友E(2018-06-07):
前来学习USB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