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问0.1欧的采样电阻可以用什么代替

楼主(2014-08-06):
没有小电阻,需要0.1欧的采样电阻怎么办,可以用用一段导线代替吗?

网友A:
用导线的话,需要很长的导线,而且没有精密仪器测量,你也不知道这段导线是否达到了这个阻值

网友B:
淘宝 很多啊,2512 封装的

网友B:
或者 康铜丝 电阻 现成的

网友C:
1,找10个1欧的并联
2,水泥电阻
3,贴片电阻
4,线绕电阻
5,自己用锰铜丝做

用导线不行,最主要的是温漂太大,有4000ppm/K

网友D:
你可以找一些漆包线,比较细的那种,然后你根据漆包线的参数,确定多长是0.1欧米伽,

嘿嘿…取样:肯定是大电流的…会不会冒烟啦?…

网友E:
0.1欧的小电阻很多的;
我买0.22欧姆的电阻,都是整盘买的;

网友F:
用细漆包线焊在原先烧坏的电阻上的脚上,增减线的长度,使其阻值为0.1Ω,取中对折双绕在电阻上(消除电感)

网友G:
楼上已经给出了解决方法,卤煮采取其一即可

网友C:
漆包线的温漂太大了,达到4000ppm/K,而不同电阻的温度系数一般不超过100ppm/K。当然,楼主要求不高的话也可以。

网友H:
0.1欧姆电阻到处都是,标准值.

网友I:
MOS也可以代替

网友J:
有这么小的电阻,

网友K:
用大一点的电阻并联比较合适,其他的都不是很准确

网友L:
3#:  专用插件或贴片精密采样电阻。
5#_5. 自己用精密锰铜丝做。
其他回复都不太靠谱。

网友M:
锰铜 康铜。。。电流一般很大,太细可不行。。。直接当保险丝一样烧断了可不好啊。

网友N:
除了电阻值外,还要看多少W的.
大功率的,发热量大.温度就很关键.小功率的,使用环境又不恶劣,就好办了.

网友C:
康铜与锰铜最主要的区别(16楼表里没有),是康铜的热电动势非常大,达到40uV/K,甚至经常用做热电偶。
相比之下,锰铜的热电动势就非常小。热电动势都是与铜做对比的。
因此,康铜主要用在发热元件、功率耗散元件上多一些(康铜耐热也比锰铜好一点),不适合用在测量电路里。

网友O:
自己以前用的康铜丝。不够貌似楼上的方案有更好的。

网友P:
上霍尔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