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AN高层协议应用问题

楼主(2014-08-06):
                 请问can高层协议比如CANopen、ICAN等can高层协议怎么和底层的CAN协议衔接,比如现在用ST搭建的CAN通信怎么办把Ican协议给用上

楼主:
或者大家可以说说你们平时都是怎么用的CAN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或者大家可以说说你们平时都是怎么用的CAN

我平时用CAN,主从设备都是自己做的,协议一样的;
所以没啥问题;

网友A:
STM32提供了一个CAN总线接口;
对于你要去连基于CAN OPEN协议的设备,那你的程序按这个协议写,硬件部分就不用担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提供了一个CAN总线接口;
对于你要去连基于CAN OPEN协议的设备,那你的程序按这个协议写,硬件部分就 ...

1、比如用ICAN去写的话,ICAN 的 帧标识符是扩展的29位,这个29位的定义和CAN的扩展不同,在stm32下用收到ICAN的数据过滤器怎么去过滤?因为过滤器寄存器位定义是按照CAN定义,是不是这用ican的时候自己把过滤器位定义成和ican一样。
2、can一次最多发送8自己数据,ican一次可以发送超过8字节的数据,但是ican的是按分段传输的,比如24字节数据ican是分三段传输,那么这个和can分三次传输有什么区别?高层的协议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

麻烦版主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