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感模块求大师解答下问题,谢谢!

楼主(2014-08-06):
气体传感器模原理图如图所示,vcc=5v,当有信号时,输出低电平,反之,输出高电平(5v)。P2_0接单片机(单片机3.3V供电),输入模式。请问在没有信号的时候如何把输出电平降到3.3v,从而确保不烧坏单片机????求各位大师帮下忙,谢谢!

网友A:
1、后面加电平转换电路;
2、比较器电源改成3.3V,可能传感器的输出还要降压,以免损坏比较器;
3、很多MCU的IO都是5V的,看下你的芯片支不支持;
   不放心的话,输出串个电阻;
4、输出接电阻分压电路;

网友B:
LM393是射极开路输出的,改成上拉到3.3V就行了。5V电源的LM393,比较输出电平范围可以是 0V ~ (1V~36V),可以任意选择。

网友C:
Open Drain
Open Emit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后面加电平转换电路;
2、比较器电源改成3.3V,可能传感器的输出还要降压,以免损坏比较器;
3、很多MCU ...

谢谢!:handshake我是这么改的,我把信号指示电路5v供电改成3.3v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93是射极开路输出的,改成上拉到3.3V就行了。5V电源的LM393,比较输出电平范围可以是 0V ~ (1V~36V), ...

谢谢,改LM393供电电压的话,前面的传感器输出就要降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改LM393供电电压的话,前面的传感器输出就要降压!

IC LM393 供电不需要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是这么改的,我把信号指示电路5v供电改成3.3v供电了!

恩,不客气;

网友D:
加个反向二极管

网友E:
如果MCU内部有钳位二极管,直接串联一个电阻

网友F:
串接个电阻,就行了

网友G:
现在大部分单片机都扛得住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