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USB规范中,non-removable和removable USB devices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8-06):
我想区别应该不只是一个是可拆卸的,一个是不可拆卸的,还有什么差别?包括硬件上的和软件上的?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跟硬件没关系吧,跟你的设备信息有关系
在MSD设备中,有个scsi指令0x12获取磁盘信息,第二个字节的最高位来表示可移除、不可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