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运行ubuntu,用触摸屏显示,如何校验???(已解决)

楼主(2014-08-06):
开发板上运行的ubuntu,用触摸屏显示。我用的tslib校验,生成了/etc/pointercal,但是ubuntu下触摸坐标还是错误,ubuntu下要如何使用tslib啊??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哪块板子?使用的是哪个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哪块板子?使用的是哪个屏?

使用的是i.mx6开发板,ubuntu系统是官网下载的,触摸屏是在网上买的usb触摸屏(显示是用hdmi转接出来的,触摸是usb),现在触控有反映,但是用tslib校验完还是不行,不知道哪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的是i.mx6开发板,ubuntu系统是官网下载的,触摸屏是在网上买的usb触摸屏(显示是用hdmi转接出来的, ...

楼主你好,关于开发板上跑的ubuntu的话,你需要做一些修改,你可以参考文档: i.MX5x_EVK_Ubuntu_10.04_StartupGuide.pdf (1.8 MB, 下载次数: 120) 中的6.1 How to support Touch screen in Ubuntu。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开发板上跑的ubuntu的话,你需要做一些修改,你可以参考文档:中的6.1 How to support Tou ...

谢谢了,我明天上班试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明天上班试一下,非常感谢

不客气的哈,对了,我明天和下周一休假,如果你有问题的话,我得休假回来后才能帮你看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的哈,对了,我明天和下周一休假,如果你有问题的话,我得休假回来后才能帮你看了哈~~ ...

我安装xserver-xorg-input-evtouch_0.8.8-3build1_armel.deb 时,提示还需要安装别的东西,但是我的ubuntu好像是源不对,apt-get install就会出错,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了??您有能用的源地址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安装xserver-xorg-input-evtouch_0.8.8-3build1_armel.deb 时,提示还需要安装别的东西,但是我的ubunt ...

我发给你两个,你试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给你两个,你试一下哈。

谢谢您的源,还是会出错,不知道哪错了,请问这应该是什么地方错了啊???

楼主:
这个也是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现在好使了吗?

网友A:
我之前使用的这个源是没有问题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现在好使了吗?

您好,还是不行,请问除了修改源以外,还有什么地方需要配置或者注意吗???源修改完,apt-get update就会错

楼主(2014-09-11):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使用的这个源是没有问题的呢。

您好,您有配置好的ubuntu11.10吗?可以上传一份吗?我的怎么弄都是源不对,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您有配置好的ubuntu11.10吗?可以上传一份吗?我的怎么弄都是源不对,谢谢了 ...

Ubuntu系统的话,飞思卡尔官网是可以下载的,我这边就是在官网上下载的。建议你再重新下载一下。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没有的话,请继续在这里讨论,如果已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哈,非常感谢~~

网友B(2017-08-23):
遇到同样问题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没有的话,请继续在这里讨论,如果已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哈,非常感谢 ...

1、使用芯片是imx6q
2、使用的内核是3.0.35
3、使用的ubuntu文件系统是oneiric12.04LTS.tgz
4、使用的触摸屏是EETI eGTouch ,触摸屏驱eGTouchD ,还有触摸屏配置文件是eGTouchL.ini
5、按照EETI触摸屏的说明在linux+qt中可以正常使用,文件系统换为ubuntu后就不能正常触摸。
6、按照你上面说的解决方法,dpgk –i xserver-xorg-input-evtouch_0.8.8-3build1_armel.deb这个一直都装不上。(两个源都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