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0 一主多从 蓝牙无线通讯 连接多个设备出错

楼主(2014-08-06):
小弟最近在学习蓝牙4.0模块,用的芯片是cc2540,刚开始玩的时候是一主一从,完全可以玩转起来,但是芯片连接配对多个就有问题了,连接2个发送数据20个左右出错,连接3个发送1个数据就出错,错误信息:Disconnected : Reason :63,查了下好想是硬件MAC地址错误,找了下资料说是因为cc2540资源不够用,我想知道,我就用蓝牙4.0模块uart和无线BLE,可以实现一个主机5个从机实现正常通信吗?上述错误信息有谁遇到过,求救!!

楼主:
理论上可以连7个,实际上呵呵,2个都难搞。

网友A(2014-10-21):
我想麻烦你下CC2540的一主多从具体的代码实现是怎样的?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在上电自动连接好第一个扫描到的从机之后,在连接第二个所扫描的从机时,那个从机显示connected,而主机缺显示disconnected ,reason 22!然后主机接受的数据也不变化!还麻烦你替我解决下了,万分感谢

网友B:
这个需要是合理分配资源的吧

网友C(2015-12-17):
你好,我现在也在做一主多从,能指导一下主机如何扫描多个设备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