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用C#设计出如下的参数EQ调节,压限调节界面

楼主(2014-08-06):
各位高手们好:
       本人想使用C#设计一个如图所示的参数EQ调试界面,还有后面的压限调节界面,但是不知道是怎么设计的,是用什么控件库,还是自定义的控件,还是其他,也不知道这种图叫什么名字,可以拖动调试参数,请各位大侠帮小弟一下,谢谢。

网友A:
用过其他的类似软件   都是有相应的控件
结合画图画线  结合相对坐标显示点来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其他的类似软件   都是有相应的控件
结合画图画线  结合相对坐标显示点来完成 ...

有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