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这个电路的分析,如何和理解

楼主(2014-08-06):
电路如图所示,输出的12V是如何获得的?获得12V的管脚不是和地连接的吗?为啥输出是12V呢?该如何理解这个电路呢,请教!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这个电路结构是怎么实现的,坐等大神给指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这个电路结构是怎么实现的,坐等大神给指引!

感觉无论如何也得不到12V啊,在那个管脚和地相连的情况下。

网友B:
switch system1应该是个功能模块,内部电路不可能这样,如果左侧为+12V GND +5V 右侧的+12V,不可能直接与GND相连

网友C:
楼主电路有误。改成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电路有误。改成这个:

这是从供应商获得的资料,还是德国货呢,结果这鸟图,看的头都大了,想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itch system1应该是个功能模块,内部电路不可能这样,如果左侧为+12V GND +5V 右侧的+12V,不可能直接与GND ...

对啊,这是最无语的了,怎么也不应该GND相连啊

网友D:
这个图纸一定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纸一定有错

苦逼

网友E:
打死我吧

网友F:
一个假负载。

约20mA左右。

只要5V上电有了。

那么12V就有20mA电流流过。

网友G:
这个电路明显画错了,应该是企业内部画的,不一定是地,只是为了方便那么标注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路明显画错了,应该是企业内部画的,不一定是地,只是为了方便那么标注罢了
...

那可能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可能是什么样的呢?

不是什么样,就是你画的那个样,只不过是,为了方便GND和12V标到一块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GND和12V,而是工厂内部的图纸,只有自己知道.

网友H:
有什么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什么错呢~~

不晓得啊

网友H(2014-09-07):
没错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错的哦

那请教下,这个该如何分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