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数据

楼主(2014-08-06):
对于 PIC16 系列,未使用的空间数据为 0X3FFF, 在XC8中,如何在特定的地址定义不大于 0X3FFF的数据?

楼主:
XC8中对应 MPASM 中的 DW 。

网友A:
你为何要动它?

这个0X3FFF对应的机器码是一个很特殊的ASM指令,如果没有非常特别的原因的话,建议不动。

很久以前似乎有一个fill宏指令,但后来就没有了,但在一些编程器软件中可以设置空白区填充,例如XELTEK的编程器软件,你可以自己随便填写空白区填充的数字。

网友B:
C
const uint8_t var @ 0x2000 = 0x55;
不过楼主似乎没搞清楚一些东西
自己去弄下就知道了

楼主:
看来是没有这样的指令了.

网友C:
PIC16的数据总线只有8bit,所以大于255的一定不是数据。

楼主:
看你怎么理解了,你不可以说8bits 的系统没有 INT? LONG INT?

楼主:
本来就想存个 AD 的结果,10 bits  为 0x3ff, 省点空间。

网友B:
flash支持字节擦除写的话 没什么不可以用的
不过为什么不用内部eeprom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你怎么理解了,你不可以说8bits 的系统没有 INT? LONG INT?

对你来说是,很多人吧自己的名字写在空白flash地址上。对cpu的数据总线来说不是,因为他只能看见8位,读写都是。对他来说0x1ff和0xff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PIC16的数据总线只有8bit,所以大于255的一定不是数据。

不一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

举个例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举个例子

1、PIC的操作码、地址码或者数据是混合编码的。
2、PIC不仅有8位,还有16位、32位产品,混合编码的位长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PIC的操作码、地址码或者数据是混合编码的。
2、PIC不仅有8位,还有16位、32位产品,混合编码的位长都 ...

1. 混合编码中的数据有超过8位的么?
2. 不是在说PIC18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 混合编码中的数据有超过8位的么?
2. 不是在说PIC18么?

对于PIC16来说,编码中操作数的位长<=8,但这不表示PIC16的数据总线宽度是8位啊!

因为LZ的帖子写的是PIC16,而你回的是:PIC,这有可能产生误解,所以我回复: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