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X6Q-SDB编译uboot遇到奇怪的问题,请各位高人解惑一下!

楼主(2014-08-06):
      大家好! 我现在在用MX6Q-SDB开发板开发。
      由于我使用的LCD是1280*800的,而系统默认输出为1024*768的,所以每次更新images之后都要手动输入“setenv bootargs=*****,LDB-WXGA”这样的命令,为了偷懒,就想把这个命令给写死到系统中去,可是我无论怎么改,我的板子就是没有任何变化,并且我自己编译的uboot也不会显示 Freescale的开机图片。
      为这些问题我还专门发过几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772662-1-1.html
         https://bbs.21ic.com/icview-773286-1-1.html

       按照里面的答案修改还是没有任何效果,搞了N天没有进展后,我都准备放弃了。突然发现我现在使用的工程代码的原始代码编译的时候,uboot开机是能正常使用的,,然后我就全局对比了这两个工程,就发现了奇怪的问题了。。。。。。。。。。。。。。。。。。

       Step1:使用命令“make distclean” ,这一步没什么问题,都是清除一些文件。
       Step2:使用命令“make mx6q_sabresd_android_config", 会在 uboot/include/ 目录下产生 config.h 文件,里面有 ”#include <configs/mx6q_sabresd_android.h>“ 语句。
       Step3:使用命令”make“ 编译系统, 问题就来了,我的工程的 uboot/include/config.h 文件里面的”#include <configs/mx6q_sabresd_android.h>
“变成了 ”#include <configs/mx6dl_sabresd_android.h>“ ,uboot/include/目录下生成的autoconf.mk文件中配置项也是 ”CONFIG_MX6DL = y“,而原始工程里面是”CONFIG_MX6Q = y“
      Step4:对这个现象万分不解的我,在找不到原因下的情况下,将各个目录下的 *.a 和 *.o, 还有  include/config.h 和 include/autoconf.mk 文件删除后,重新编译,然后一切又都正常了,我上面帖子里的问题也解决了。

     请问,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情况引起的?是因为我原来执行过”make mx6dl_config" 命令? 我都用了 "make distclean"啊!为什么还会出现从“6q”变成“6dl”的情况出现?求解答啊!!!

网友A:
你好,请问你原来执行过make mx6dl_config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你原来执行过make mx6dl_config命令?

貌似执行过,我个人没多大印象,好像是某次弄错了

网友A:
那执行过make distclean 应该是可以清楚掉的。请问你现在执行make distclean,再重新编译的时候是正常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执行过make distclean 应该是可以清楚掉的。请问你现在执行make distclean,再重新编译的时候是正常的吗 ...

前几天没注意,今天对比代码才发现的。

Step3:使用命令”make“ 编译系统, 问题就来了,我的工程的 uboot/include/config.h 文件里面的”#include <configs/mx6q_sabresd_android.h>
“变成了 ”#include <configs/mx6dl_sabresd_android.h>“ ,uboot/include/目录下生成的autoconf.mk文件中配置项也是 ”CONFIG_MX6DL = y“,而原始工程里面是”CONFIG_MX6Q = y“
      Step4:对这个现象万分不解的我,在找不到原因下的情况下,将各个目录下的 *.a 和 *.o, 还有  include/config.h 和 include/autoconf.mk 文件删除后,重新编译,然后一切又都正常了,我上面帖子里的问题也解决了。

至少 distclean的话,编译出来的还是有问题,把 *.o *.a 全删除了,才恢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执行过make distclean 应该是可以清楚掉的。请问你现在执行make distclean,再重新编译的时候是正常的吗 ...

我今天又测试了几次,问题没有重现,真是太奇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今天又测试了几次,问题没有重现,真是太奇怪了。。

正常的情况下就可以的,因为你使用command distclean 的话是把已经编译的内容都删除掉的,你重新编译就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