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以太网UDP为什么无法发送?

楼主(2014-08-06):
         __IO uint8_t iptab[4];
        char UDPData[]="LwIP UDP 客户端在 Luminary 微控制器上的测试\r\n";
        struct udp_pcb *upcb;
        struct pbuf *p;
        struct ip_addr *addr;

        p=pbuf_alloc(PBUF_RAW, sizeof(UDPData), PBUF_RAM);
          p->payload=&UDPData;

        addr->addr = htonl(0xc0a80116);
        iptab[0] = (uint8_t)((uint32_t)(addr->addr) >> 24);
        iptab[1] = (uint8_t)((uint32_t)(addr->addr) >> 16);
        iptab[2] = (uint8_t)((uint32_t)(addr->addr) >> 8);
        iptab[3] = (uint8_t)((uint32_t)(addr->addr));

        printf("\n\rReceiver's IP address:");
          printf("%d,%d,%d,%d",iptab[3], iptab[2], iptab[1], iptab[0]);

        upcb = udp_new();
        udp_bind(upcb, NULL, 7);
        udp_connect(upcb, addr, UDP_CLIENT_PORT);
        udp_send(upcb, p);
        udp_disconnect(upcb);
        pbuf_free(p);

网友A:
意思是:这段程序在TI的ARM上可以,ST的ARM上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这段程序在TI的ARM上可以,ST的ARM上不行?

STM32我参考别人的程序自己改的,但是不知道为啥一运行我的程序就跳转到hardware faul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这段程序在TI的ARM上可以,ST的ARM上不行?

这是我参考其他程序改的,然后好像发送一个UDP不成功!不知道为什么。程序是在STM32上跑的

网友B:
考虑内存是否超额使用导致堆栈爆了

网友C:
做server or client的source-code可以先用官方的试试,单步看一下运行到什么地方进hard-fault的,
申请了多大的buf?相应的配置里面有木有把heap调的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