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实现温度报警器上下限温度的按键控制

楼主(2014-08-06):
请问如何实现温度报警器上下限温度的按键控制

楼主: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1602_E=P2^7;
sbit LCD1602_RW=P2^5;
sbit LCD1602_RS=P2^6;

sbit DQ=P3^7;

sbit key1=P1^0;
sbit key2=P1^1;
sbit key3=P1^2;

uchar Ds18b20Init();
void Ds18b20WriteByte(uchar com);
uchar Ds18b20ReadByte();
void  Ds18b20ChangTemp();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int Ds18b20ReadTemp();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void LcdInit();
void LcdDisplay();

uchar table1[]="tempris:";
uchar table2[]="high:35  low:25 ";

void zhongduan_123();
uchar shangxian=35,xiaxian=25;
void keyscan();
int wendu;
uchar fg,k;
void delay(uint i);
void delay_50us(uint t);

void main()
{
    uchar j;
        float tp;
        LcdInit();
        //zhongduan_123();
        LcdWriteCom(0x80+15);
        LcdWriteData('C');
    LcdWriteCom(0x80);
        for(j=0;j<8;j++)
    LcdWriteData(table1[j]);
         LcdWriteCom(0x80+0x40);
        for(j=0;j<16;j++)
    LcdWriteData(table2[j]);

    while(1)
        {
                wendu=Ds18b20ReadTemp();
        if(wendu< 0)
              {
                  LcdWriteCom(0x80+8);
            LcdWriteData('-');
                wendu=wendu-1;
                wendu=~wendu;
                tp=wendu;
                wendu=tp*0.0625*100+0.5;
              }
            else
              {
                  LcdWriteCom(0x80+8);
            LcdWriteData('+');
                tp=wendu;
                wendu=tp*0.0625*100+0.5;
                }
                    LcdDisplay();
                        keyscan();
                   }
           }

void LcdDisplay(int wendu)
{

          unsigned char datas[] = {0, 0, 0, 0, 0,0,0,0,0,0,0,};
        datas[0] = wendu / 10000;
        datas[1] = wendu % 10000 / 1000;
        datas[2] = wendu % 1000 / 100;
        datas[3] = wendu % 100 / 10;
        datas[4] = wendu % 10;

        LcdWriteCom(0x89);
        LcdWriteData('0'+datas[0]);

        LcdWriteCom(0x80+10);
        LcdWriteData('0'+datas[1]);

        LcdWriteCom(0x80+11);
        LcdWriteData('0'+datas[2]);

        LcdWriteCom(0x80+12);
        LcdWriteData('.');

        LcdWriteCom(0x80+13);
        LcdWriteData('0'+datas[3]);

        LcdWriteCom(0x80+14);
        LcdWriteData('0'+datas[4]);

}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
    uchar a,b;
        for (; c>0; c--)
        {
                 for (b=199;b>0;b--)
                 {
                          for(a=1;a>0;a--);
                 }
        }

}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
        LCD1602_E = 0;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0;

        P0 = com;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
        LCD1602_E = 0;
        LCD1602_RS = 1;
        LCD1602_RW = 0;

        P0 = dat;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void LcdInit()
{
Lcd1602_Delay1ms(2);
LcdWriteCom(0x38);
Lcd1602_Delay1ms(5);
LcdWriteCom(0x38);
Lcd1602_Delay1ms(5);
LcdWriteCom(0x38);
LcdWriteCom(0x38);
LcdWriteCom(0x08);
LcdWriteCom(0x01);
LcdWriteCom(0x06);
LcdWriteCom(0x0c);
}

void Delay1ms(uint y)
{
        uint x;
        for( ; y>0; y--)
        {
                for(x=110; x>0; x--);
        }
}

uchar Ds18b20Init()
{
        uchar i;
        DQ = 0;
        i = 70;
        while(i--);
        DQ = 1;
        i = 0;
        while(DQ)
        {
                i++;
                if(i>5)
                {
                        return 0;
                }
                Delay1ms(1);
        }
        return 1;
}

void Ds18b20WriteByte(uchar dat)
{
        uint i, j;

        for(j=0; j<8; j++)
        {
                DQ = 0;
                i++;
                DQ = dat & 0x01;
                i=6;
                while(i--);
                DQ = 1;
                dat >>= 1;
        }
}

uchar Ds18b20ReadByte()
{
        uchar byte, bi;
        uint i, j;
        for(j=8; j>0; j--)
        {
                DQ = 0;
                i++;
                DQ = 1;
                i++;
                i++;
                bi = DQ;

                byte = (byte >> 1) | (bi << 7);
                i = 4;
                while(i--);
        }
        return byte;
}

void  Ds18b20ChangTemp()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44);            //温度转换命令

}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be);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int Ds18b20ReadTemp()
{
        int temp = 0;
        uchar tmh, tml;
        Ds18b20ChangTemp();                                 //先写入转换命令
        Ds18b20ReadTempCom();                        //然后等待转换完后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tml = Ds18b20ReadByte();                //读取温度值共16位,先读低字节
        tmh = Ds18b20ReadByte();                //再读高字节
        temp = tmh;
        temp <<= 8;
        temp |= tml;
        return temp;
}

void delay_50us(uint t)
{
uchar j;
for(;t>0;t--)
for(j=19;j>0;j--);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char j;
    for(i; i > 0; i--)
        for(j = 200; j > 0; j--);

                }

        void zhongduan_123()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ET0=1;
          EA=1;
        }

        void liran()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k++;

          if(key1==0)
          delay(10);
          if(key1==0)
          {
                   fg++;
                 if(fg==3)
                 fg=0;
          }
         if(fg==1)
         delay(10);
         if(fg==1)
         {
         if(key2==0)
         delay(10);
         if(key2==0)
         {
         shangxian++;
         }
         if(key3==0)
         delay(10);
         if(key3==0)
         {
         shangxian--;
         }
         if(shangxian>99)
         shangxian=99;
         if(shangxian<=xiaxian)
         shangxian=xiaxian;
         }

         if(fg==2)
         delay(10);
         if(fg==2)
         {
         if(key2==0)
         delay(10);
         if(key2==0)
         {
         xiaxian++;
         }
         if(key3==0)
         delay(10);
         if(key3==0)
         {
         xiaxian--;
         }
          if(xiaxian<0)
          xiaxian=0;
          if(xiaxian>shangxian)
          xiaxian=shangxian;
         }
        }

        void keyscan()
        {
        while(fg==1)
         {
         LcdWriteCom(0x80+0x46);
        LcdWriteData(shangxian);
        delay(10);
        }
        while(fg==2)
        {
        LcdWriteCom(0x85+0x49);
        LcdWriteData(xiaxian);
        delay(10);
        }
        }

网友A:
资源区已上传相关文档,可以去下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