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89C516RD+在线编程问题,握手失败!请求大神帮忙看一下 !

楼主(2014-08-06):
板子的好的,USB转TTL也是好的,之前用的是编程器编下载的程序,最近需要改成在线编程,我就直接在芯片的TXD RXD引出两根线接在CH340 USB 转TTL上,再接GND,用STC-ISP下载提示
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
MCU Type is: STC89C516RD+
MCU Firmware Version: 4.3C
Chinese:MCU 固件版本号: 4.3C
Double speed / 双倍速:          12T/单倍速
振荡放大器增益:                  full gain
下次下载时 P1.0/P1.1 与下载无关
内部扩展AUX-RAM:        允许访问(强烈推荐)
下次下载用户应用程序时将数据Flash区擦除: NO
用户软件启动内部看门狗后:     复位关看门狗
ALE pin 仍为 ALE
内部时钟频率:11.059326M.
外部时钟频率:11.059326M.
Chinese:正在重新连接 ...
Connection failed. / 握手失败 (End: 10:00:05)

修改最大最小波特率为1200,2400,4800均提示握手失败,改成9600之后就没反应,直接提示请给MCU上电。
重启过电脑了,也换过电脑,换过系统,换过STC-ISP4.80到4.88.
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

网友A:
可以远程控制客户电脑方式来升级软件(已经使用过炳恒成功),还可以不STC的软件制作一个程序文件(加密后的)来让客户自己下载,没有必要非要用485下载程序

楼主:
大神 来瞧一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线等。。。。

估计是USB转串口、电源、接线等方面的问题:
http://www.stcisp.com/q_and_a_stcisp.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USB转串口、电源、接线等方面的问题:
http://www.stcisp.com/q_and_a_stcisp.html ...

谢谢你的回复,不过我已经解决了,把看门狗电路去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