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系列有没有.lib文件?

楼主(2014-08-06):
STM32F0系列有没有.lib文件?我在网上找了很多所谓的固件库,下载后发现都是些应用范例

网友A:
新建个工程,自己把需要的库程序加进来,生成一个LIB文件即可;

网友B:
当然有固件库了,否则,我们从8位转到32位那不费劲了吗

网友C:
直接将需要的文件添加进来,设置好编译输出库,也是可以的。

网友D(2014-11-10):
demo下载下来,里面有库

网友E:
这个文件不是自动生成的,需要你自己去添加的。

网友F:
自己可以添加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