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听到一理论,工业产品中不能用电解电容

楼主(2014-08-06):
听到一理论,工业产品中不能用电解电容,请各位一起讨论下.

楼主:
所以我有点困惑,我概念中只要满足工业要求,什么电容都可以按照需要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我有点困惑,我概念中只要满足工业要求,什么电容都可以按照需要用

你把PLC或开关电源拆开,看看用的是啥电容;
我见到的明明是电解电容;
也许别人想和你说,不能用普通的电解电容;

网友B:
这个我知道,安规认证能过的电容

网友C:
钽电容吗

网友D:
用压电振荡电容好一点。。。

网友E:
没啥不能用的。我是搞工控的。无数的电解电容。只是工控要求高一些,选择安规的电容和品质好点的就是了。另外注意温度指标和电路板的抗冷凝问题就好了。

网友F:
电解电容最高耐压只有500V,380V全波整流后电压为537V,国家规定电源电压误差上限为10%,也就是418V,全波整流后电压为591V,此外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允许的直流电压最高为700-800V,逆变的过渡过程中可能直接达到1000V,所以单个电解电容是不行的,必须用2个以上电容串联,或者并联一个均压电阻。主要就是耐压的问题

网友G(2014-09-22):
听到一理论,工业产品中不能用电解电容,请各位一起讨论下.  这个理论出自哪里? 如果说工业产品中不能用钽电解电容,这个还能理解。(因为钽电容电压做不高,不能承受瞬时高压,使用环境温度也不能太高,且反向电流能力差等)。但是铝电解是可以用的,一般PLC用220V交流供电,使用400~450V耐压的铝电容,变频器类380V交流,2个400V左右的串起来,光伏逆变器一般电压在300~600V,也是用2个串。关于安规的问题,只有接在交流侧的X 及Y电容才有这个说法,没有听到单独的铝电解电容也要过安规的,只是在整机中整机才有这个认证要求。单个的器件认证是另外一个了。工控的环境比较恶劣,但是能用铝电解,只是选择的时候注意考虑一下这些条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