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CapSense的区别?可编程和可配置的区别

楼主:
在CapSense入门指导书里,有三种CapSense控制器:CapSense Express 、CapSense、CapSense Plus,请问他们的区别是什么?还有,第一个是属于可配置,后两个是属于可编程类,请问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在线等~

CapSense入门

CapSense入门

网友A(2014-08-07):
可配置的是指用外围器件来改变触摸性能;可编程就是用程序来改变,单片机需要编程。之前我用的时候技术支持说是这样的,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配置的是指用外围器件来改变触摸性能;可编程就是用程序来改变,单片机需要编程。之前我用的时候技术支持 ...

之前你是用哪个系列的Capsense?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你是用哪个系列的Capsense?

CY8C20***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