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TL2032不会用,请有会用、用过的强人教教我,谢谢!!

楼主(2014-08-06):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器件只有一个 CLK 引脚输入斯密特时钟, 最大允许 33MHz.
可以用有源晶振, 或者或者有单片机晶振输出脚通过驱动电路输出, 也可由高性能的单片机直接输出.

楼主:
也就是说,用多大的晶振都行?  能给个晶振的电路图吗?谢谢!!!我用示波器看了晶振的波形,很乱!!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器件只有一个 CLK 引脚输入斯密特时钟, 最大允许 33MHz.
可以用有源晶振, 或者或者有单片机晶振输出脚 ...

您好,能把您的关于HCTL2032的电路图给我看一下吗,我的现在读出来的是乱码的,谢谢!!弄了一个月,帮帮忙呗!!

网友A:
晕, "用多大的晶振都行?"
我可没有这么说!
用 4脚的有电源脚的有源晶振. 不能用两脚的无源晶振!  30MHz 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 "用多大的晶振都行?"
我可没有这么说!
用 4脚的有电源脚的有源晶振. 不能用两脚的无源晶振!  30MHz 以 ...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B(2018-07-25):
引用 网友A:
这个器件只有一个 CLK 引脚输入斯密特时钟, 最大允许 33MHz.
可以用有源晶振, 或者或者有单片机晶振输出脚 ...

求问,HCTL2032与32单片机连接时clk引脚应该连哪个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