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电路理论中的证明

楼主(2014-08-06):
经常看见有人在证明某个特性,定理等时,凭着经验和直觉在猜测式的摸索前进,结果是证明人对自己的证明过程也没有把握。
毋庸置疑,电路理论中的证明,起点应该是基尔霍夫定理等,外加数学等科目中的定理推论等。这样证明才具有严谨性。

比如要证明:某一电路只含有无源两端口电阻,那么这个电路的电压传递特征一定满足/Vout/≦/Vin/,如何证明这个直觉上应该如此的结论?

网友A:
变压器算无源还是有源?

网友B:
问题是,对工程师来说,即使严谨的证明了这明摆着的东西,又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对工程师来说,即使严谨的证明了这明摆着的东西,又有什么用?

电路设计中,有门学科叫综合,把理论转化为电路具体实现,需要很多这样理论。

网友C:
经常看见有人在证明某个特性,定理等时,凭着经验和直觉在猜测式的摸索前进,结果是证明人对自己的证明过程也没有把握。

---这个其实正常,很多事回头看会觉得很简单很自然或者很可笑很白痴,但在找到正确的路子之前免不了要进行猜测、验证,甚至推倒重来,不走弯路反而是奇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对工程师来说,即使严谨的证明了这明摆着的东西,又有什么用?

而且这个不是明摆着的。
以前我说:无源RC网络,电压增益可以大于1。老抽一听大喊不可能,还要用启示录来收录我的"奇葩"高论。

网友D:
进来听听课

网友E:
无源RC电压增益可以大于1?
还请徐大侠指点一下,举个实际的例子,我等小辈不理解。

网友F:
无源RC微分网络,输入方波峰峰电压Vin;输出电压峰峰Vout;电压增益(Vout/Vin) > 1.

你确定?峰峰值不都是一样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源RC电压增益可以大于1?
还请徐大侠指点一下,举个实际的例子,我等小辈不理解。 ...

梯型网络肯定没戏,晶格网络可以
关键是:零点放在极点之前,就OK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无源RC电压增益可以大于1?
还请徐大侠指点一下,举个实际的例子,我等小辈不理解。 ...

参考9#示意图。肯定Vout峰峰值大于Vin峰峰值。毫无疑问峰峰值确定不一样。

你搞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无源RC微分网络,输入方波峰峰电压Vin;输出电压峰峰Vout;电压增益(Vout/Vin) > 1.

...

显而易见的,你弄错了。0时刻输入电压为0,相当于没通电,你的电压怎么就弄成负的了?
一个常识就是,电容两端电压不会突变,你的图中正负两个突变,肯定不对。

输出取的是电阻电压,可以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