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触摸屏白屏问题,大家帮助一下呗

楼主(2014-08-06):
现在参加华为杯中国研究生竞赛,做一个开关电源,控制是用DSP做的,显示是使用STM32F103驱动一个TFT显示屏,现在的现象就是:开关电源不加主电路,显示工作一切正常,一旦加上主电路,显示就白屏,并且是在主电路的继电器吸合时,显示同时就白屏,白屏但是STM32工作正常,STM32和DSP28335之间采用串口通讯。我现在想了所能想到的办法,都不好使,大家帮我看一下怎么解决呗!

网友A:
尽量想办法解决硬件问题;

软件:重新初始化或复位显示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想办法解决硬件问题;

软件:重新初始化或复位显示屏看看;

但是单片机无法知道显示啥时候不正常了

网友B:
看样是你屏出问题了.你用示波器看数据是不是还发送给屏?
1.瞬间stm32是不是重启后正常.
2.让屏定时冲刷下试试.看看能不能恢复.
3.比较怀疑屏的电源部分被干扰或者内部电路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