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IP178CH的光电交换机?

楼主(2014-08-06):
基于IP178CH的光电交换机,测试板子IO输出电压不稳定,有一个低频15Hz左右的频率振荡,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的,元器件没有问题,板子连接也没什么问题?头疼啊!!!!!

网友A:
既然都没问题;
那就是电路问题,板子的匹配问题,或者什么地方引入的干扰了……

网友B:
小手一抖,经验到手,为了升级,到处游走,纯属路过,不要介意,高抬贵手,立马飘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手一抖,经验到手,为了升级,到处游走,纯属路过,不要介意,高抬贵手,立马飘走....  ...

好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都没问题;
那就是电路问题,板子的匹配问题,或者什么地方引入的干扰了…… ...

谢谢版主了,问题找到了,很纠结的,网上挂出来的的电路都有问题,发现没有好使的,坑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