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这样材料

楼主(2014-08-06):
      你好!我们现在正在找一种这样材料:可以显示高压(10KV -500KV)带电情况,如用黄、绿、红等显示,功能类似电笔,把无形的电转换为颜色肉眼可以看得到的。这种材料或晶体可以装在电缆上或附近处,工作人员看到材料或晶体相应变化,就可以知道电缆是否带电。谢谢!

网友A:
材料不加电池,如何发光显示呢?
靠高压感应取电?那可不够。
靠接触高压取电?太危险。

网友B:
没听说有单一的材料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不加电池,如何发光显示呢?
靠高压感应取电?那可不够。
靠接触高压取电?太危险。 ...

感谢你的答复,感应的话目前有感应式带电显示,目前还有近电报警器安全帽或者电工表都可以表示是否进入高压带电区,但是以上都是用设备或装置或器件组合来实现的。
不知道有没有用类似晶体的绝缘套在电缆或与电缆头固定的这种材料或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听说有单一的材料可以实现。

感谢版主答复,确实比较难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答复,感应的话目前有感应式带电显示,目前还有近电报警器安全帽或者电工表都可以表示是否进入高 ...

感应电压表我有一个,需要电池。也听说过不用电池的高压感应指示器,好像是液晶的,但貌似只能定性显示,也不是彩色的。

网友C(2014-09-20):
以前劲量电池不是有个电量显示条
就那种东西,不知道啥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