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如何更改Uboot的开机画面?

楼主(2014-08-06):
     请问一下,我现在的板子MX6Q-SDB,开机的时候默认的画面是带有FreeScale字样的图标,现在我想换成我自己的图片。
     按照网上说的, 在uboot/tools/**s/目录下的位图文件就是开机画面,但是我看里面的位图,没一个是我们开机所看到的图片。 我在Makefile文件中,强制指定“VENDOR=atmel”, 输出的图像还是Freescale的。

     请问该如何修改才能改变开机图片?

楼主:
更改include/config.mk 中的VENDOR这个变量不知道是不是推荐的?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会将你的问题转告给i.MX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Linux的BSP还是android的?哪个版本的?

网友C:
我也想知道。Mark一下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Linux的BSP还是android的?哪个版本的?

Hi, 是android系统,按照网上教程改过没有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知道。Mark一下 哈哈

请问你有改成功吗?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android4.2的u-boot输出**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英文论坛的帖子: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8109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android4.2的u-boot输出**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英文论坛的帖子:https://community.freescal ...

HI, Rita
我在 uboot/include/configs/mx6q_sabresd.h 文件下找到了
#define CONFIG_SPLASH_SCREEN
请问是否跟这个有关系?

另外你给的链接貌对我这个问题好像没什么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HI, Rita
我在 uboot/include/configs/mx6q_sabresd.h 文件下找到了
#define CONFIG_SPLASH_SCREEN

你好,之前有客户是按照我给你的那个链接成功修改的。

网友B:
uboot_mx6x.pdf (110.54 KB, 下载次数: 56) 文档中的5.4 Splash screen support你也可以参考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