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的输出电压可以大于供电电压吗?

楼主(2014-08-06):
运放的输出电压可以大于供电电压吗?

网友A:
一般来说是不可以的

网友B:
一般运放输出电压比电源电压低1.5V,甚至有输入电压范围限制,需要Rail-to-Rail Input/Output运放才能很接近电源电压(一般小几十mV)。至于LM393是比较器输出开关信号和一般运放输出差别很大。

网友C:
不可以;
输不出去比自己高的电压;
好比一水缸的水,放水也不能放出一水缸多的;

网友D:
轨对轨(rail-to-rail)运算放大器轨有些是输入和输入都是轨对轨的。输入和输出电压摆幅非常接近或几乎等于电源电压值

网友E:
本身是不会高过供电电压的,但有谐振、储能元件或外部电源上拉之类情况时,有可能出现LZ描述的情况出现。

这个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