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使用CCS编程出现错误error :symbol _PZDWritePnter is define multiple times

楼主(2014-08-06):
编译时出现错误error :symbol _PZDWritePnter is define multiple times
请问这是不是重复定义的结果?
提示为两个文件目标,但看相应的C文件和H文件,没有发现,请问是我没有找对地方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仔细看看吧,应该是多次定义

网友B:
应该是重复定义了    你可以通过Find查找一下
都在哪儿定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