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直流电压

楼主(2014-08-06):
(无正文)

网友A:
类似电笔吧

网友B:
电流互感器之类的。

网友C:
测量部分用信号源供电,再找合适的非接触无线手段将测量数据传给后端。
1V、几十个毫安的信号,完全可以用升压芯片得到5V给测量部分和非接触通信部分供电。
比如升压芯片用相对好找的国产片子 上海贝岭的 BL8530、南京微盟的 ME2109;
非接触通信可以选 红外光通信、超声波、集成的27MHz无线通信模块、弄对 Zigbee IC、或者蓝牙模块之类低功耗的模块

网友D:
如果是直流;
用互感器不行啊;

网友E:
直流电流可以非接触性检测,比如用DCCT,但低压直流电压要非接触性检测,太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