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导发射测试(Conducted Emission Test)不合格,请大神帮忙分析

楼主(2014-08-06):
最近一个产品给检测机构做相关试验,其中传导发射不合格,请大神们帮忙分析下,主要原因是不是变压器问题,共模电感、安规电容的参数如何选择更好,原理图如下
检测机构测试结果如下:

网友A:
安规电容的值调整一下

楼主:
请问安规电容的值取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B:
在LN分别加Y电容连接大地接线。共模滤波器放在X电容前面,

网友C:
楼主你的电源是50、60Hz工频变压器加线性稳压的吧?这样的电路应该没有传导问题才合理。是不是还有交流电机等会影响传导测试的负载?

网友D:
不到1W的功率,这么小的设备。
  ZnO移到共模电感后面去,共模电感后面加一粒0.1uF的安规电容,前面的改小为0.1或再小些。 20mH似乎大了点。

楼主:
多谢楼上大神们分析!
电路板尺寸有限,在LN分别加Y电容连接大地实现不了。
电源是110V/60HZ工频变压器加线性稳压,负载中没有电机,负载就一组加热丝。

网友E:
参照开关电源整改了。共模电感前后加X电容,LN加Y电容。也可以加在变压器次级试试。自己用频谱仪和传导测试仪观察,多试试就能出来了。共模电感也要试试不同电感量的。

网友F:
看你超的点都在低频段,应为初级的X电容偏小导致。

网友G(2014-10-04):
引用 网友E:
参照开关电源整改了。共模电感前后加X电容,LN加Y电容。也可以加在变压器次级试试。自己用频谱仪和传导测试 ...

这样修改的原理是什么?
@ybluleezp

网友H(2015-03-24):
共模电感磁芯采用的什么材料?

网友I(2016-03-29):
只有共模电感,和x电容只构成差模滤波器,共模干扰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