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求教用50ohm的传输线实现一个振荡器 - 模拟电子技术论坛-模拟技术 - 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楼主:
[反馈]

求教用50ohm的传输线实现一个振荡器

网友A(2014-08-07):
要求用三极管实现么?
1/4波长的同轴电缆,终端短路,想想始端是什么性质,终端开路,想想始端是什么性质。
然后再想想,如果不是刚好1/4波长,而是比1/4波长稍长或者稍短一些,始端表现为什么性质。

网友B:
当然可以的。
如果频率最高一些,直接PCB上微带线实现。
当然,同轴的频率稳定性应该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