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高人知道这个元件是什么?谁能查到?

楼主(2014-08-06):
有没有哪位高人知道上面的元件?
我现在所能提供的信息是这个是用在电机驱动电路的输出级,里面有2个5毫欧的电流取样电阻,3个3欧的制动电阻,但是我对这个元件内部的电路非常疑惑,有没有那个高人能够帮我查到这个元件的资料啊?

再次多谢二姨了!

网友A:
万用表量啊,肯定有公共端的吧。

网友B:
就那几个脚,图片不给你说了吗?

网友C:
字都写在上面了,百度一下就有

网友D:
像是个水泥电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字都写在上面了,百度一下就有

百度货源没有问题,百度技术资料没有那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量啊,肯定有公共端的吧。

还真的没有量出来,应该是三角形连接了3个3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量啊,肯定有公共端的吧。

但是量出来的结果令人费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的是技术资料,我知道淘宝找的到

网友F:
搜下这个公司是做什么的

网友E:
就5个电阻 你还要啥啊,2个是公共角 自己量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真的没有量出来,应该是三角形连接了3个3欧电阻

三角形连接的三个电阻等效于Y型连接(阻值要调整一下),区别在于Y型可以有中间抽头,三角形没有。
这个真应该不难,想一下黑箱,根据外部的表现推测内部的结构。

网友G:
相当于多路电阻输出模块啊。

网友A:
3ohm×3,估计接成Y型,4个脚一排的,最边上一个是公共端,到另外3脚的电阻是3ohm。
5mohm×2,3个脚一排,一个公共端,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几乎是短路,用弱电压源或者是电流源注入电阻网络,测量端点的分压,判断内部电阻拓扑。

网友H:
多pin低阻值水泥电阻,大功率排阻。

网友I:
直接敲开,简单可靠。

对的。

网友J:
要是我的,我会拆解开它,测试的。

网友K:
看不到图,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