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放大器的问题,求答

楼主(2014-08-06):
一、 在双端输入双端输出式差分电路中,为何输入一对大小不相等或相位不相等的信号就会没有信号输出,而对差模信号则有输出?             二、我们知道在共发射极共基极和共集电极的多级放大电路中,必须引入负反馈改善放大器的性能,主要改善有  1、减小非线性失真2、扩展频带宽度3、降低噪声4、稳定工作状态。否则前面的失真和干扰噪声将会恶化后级输出信号波形。但是在差分放大器中却对输入输出的差模信号没有负反馈电路,难道就是片面追求共模抑制比而不管其它性能的改善吗?例如不能扩展两对差模信号的频带宽度。难道是输入差分放大器的信号只能是一组特定值的大小相等相位相反的信号,而没有一个工作范围,所以这样一来就无所谓频带宽度了。最后也就不用负反馈了,而去只追求放大信数?

网友A:
一、 在双端输入双端输出式差分电路中,为何输入一对大小不相等或相位不相等的信号就会没有信号输出,而对差模信号则有输出?

这说法有问题吧? 大小和相位相同的信号输入, 才会没有输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