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教此电路是怎么控制电机正反转的

楼主(2014-08-06):
当J1端子和J2端子接AC220V时,电机正转。

当J3端子和J2端子短接,电机反转。

求教各位模拟高手,运放和三极管部分是怎么控制正反转的?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你把那四支三极管画得规矩些,高电位在上面,低电位在下面,电机和开关S1在中间,就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那四支三极管画得规矩些,高电位在上面,低电位在下面,电机和开关S1在中间,就看出来了。 ...

maychang大哥,三极管是个H桥我大致知道。就是不知道怎么通过运放切换三极管导通 换方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那四支三极管画得规矩些,高电位在上面,低电位在下面,电机和开关S1在中间,就看出来了。 ...

主要还是上面的运放和下面的运放的用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maychang大哥,三极管是个H桥我大致知道。就是不知道怎么通过运放切换三极管导通 换方向的? ...

两个三极管是推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三极管是推挽吧?

为什么J3悬空的时候T3管导通?

网友C:
图内的关系,可以不讲,但电机切换 的原则,T1T4为 一组;T2T3为另一组,交替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内的关系,可以不讲,但电机切换 的原则,T1T4为 一组;T2T3为另一组,交替控制

我想弄懂切换的关系。运放怎么用法 怎么切换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J3悬空的时候T3管导通?

没仔细看,4个三极管组成的H桥,很像逆变的电路

网友D:
不接时,电流流向应该是往上桥臂,短接后,应该是往下桥臂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接时,电流流向应该是往上桥臂,短接后,应该是往下桥臂走吧

对,能详细说说么

网友E:
J1和J2接220V时VCC经过R5 R9分压给LM358第5脚一个电压LM358输出一个正压给T2,T2打开后R8R5形成并联将LM358的5脚电压进一步加高使得LM358的7脚输出正压VCC-T2-R7-电机-LM358第2脚LM358第1脚输出负压把T3打开.J2J3短接时,J3脚在交流电的正半周时D1导通经R3R4分压给LM3583第3脚一个电压,LM358第1脚输出一个正压打开T1,VCC-T1-电机-LM358第6脚,在LM358的6脚得电的同时5脚因接有C3有一定的延时,LM358第7脚输出负压打开T4,将R8接地,因R8R9并联进一步将LM358第5脚的电压拉低,使得7脚始终输出负压,这是我的分析请高手指点。

网友F:
U1A看成跟随;U1B看成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