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崭新的一个新人看着视频教程苦逼的摸索= =

楼主:
开学实验室招新、、、自己想做几个作品参加面试、、、自己画的一个超级简单的玩意、、、求大大们看看能做出来么、、、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印出来焊

网友A(2014-08-07):
51单片机控制的心形灯。这个实物图,我看过。它控制LED的闪烁。显示不同的效果(有十多种)。

楼主:
突然间意识到晶振开关什么的都被我遗忘了。。。因为是在学着用AD所以求各位大大就看看布线啥的有问题么。。。

网友B:
没有晶振MCU怎么工作?也没有复位电路,没有电源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晶振MCU怎么工作?也没有复位电路,没有电源开关

你看上一楼、、、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看上一楼、、、

LED没串限流电阻

网友C:
晶振是MCU工作的心脏!!

网友:
加个限流电阻吧,1K就行,不然很容易坏的 !

网友D:
目前很多单片机都不需要晶振和复位电路了。

网友E:
还是每个发光管串个限流电阻吧,要不可能会有亮度不一致的情况出现。

网友F:
这个布线没有什么要求吧,呵呵大学时我也弄过,

网友G:
引用 楼主:
突然间意识到晶振开关什么的都被我遗忘了。。。因为是在学着用AD所以求各位大大就看看布线啥的有问题么。。 ...

用STC的 内置晶振: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