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关于STM32L053xx的LCD及其时钟的配置

楼主(2014-08-07):
这是我摸索好几天才配置出来代码,能够在段码LCD上显成功。

坛子里的代码非常多,但是,关于LCD的配置以及时钟的配置 却比较少。

开源共享!!!欢迎下载!!!

网友A:
你好超前啊,L051的片子到现在都买不到呢,你用的开发板吗?哪买的多少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超前啊,L051的片子到现在都买不到呢,你用的开发板吗?哪买的多少银子? ...

不是开发板。
ST代理商给的样片。

超低功耗!!!很震撼

网友B:
Cortex M0+ 有STM32L053R-Nucleo的板,这个应该比较便宜。Discovery的板还没瞧见哪个拿到。

网友C(2015-07-02):
你用的是那个开发环境,怎么我iar提示 Failed to read CPUID,用的是7.1

网友D(2015-09-13):
朋友,能留个联系方式么? 我搞了一段时间表,LCD仍然不能显示,走到一个函数后就死机那里了,我的邮件mgfhappy@126.com

网友D:
楼主能留个联系方式么? 小弟也在搞STM32L053,但是走到 /*!< Wait Until the LCD display is done */
  while((hlcd->Instance->SR & LCD_FLAG_UDD) == (uint32_t)RESET)
  {
    if( (HAL_GetTick() - tickstart) > LCD_TIMEOUT_VALUE)
    {
      hlcd->ErrorCode = HAL_LCD_ERROR_UDD;
      return HAL_TIMEOUT;
    }
  }
这个函数时就会卡死,很郁闷

网友D:
楼主,你好!
    有照片么? 小弟想目堵一下实际效果,谢谢!

网友D:
我的LCD只能显示  3个  8字,想教下,能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
超低功耗!!!很震撼

网友E:
谢谢楼主的共享精神,赞

网友F(2019-07-18):
下载看看,不知道是软件还是硬件问题,使用HAL库显示不正常。

对比楼主的程序,发现我的代码少了一行 HAL_LCD_Clear(&hlcd);//ST官方自带库函数操作,RAM 全部清0 加上后显示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