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电弧消除电路稳压管怎么选择

楼主(2014-08-07):
电弧抑制电路用一个稳压管和电阻串联,然后与电机并联已达到电弧抑制作用,这个稳压管如何选择,请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A:
稳压管消弧,消锤子!
电机是直流还是交流?直流反向并联二极管、交流就用RC,至于参数选择,可以去试,最好是示波器观察。
http://wenku.baidu.com/view/dcbcffec102de2bd9605888f.html?re=view

网友B:
有的 电机 里面 是 串一个  陶瓷的 P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