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怎么用C语言把00 00 0E 50转化成十进制的3664

楼主(2014-08-07):
(无正文)

网友A:
long i;   i=strtol("00000E50",NULL,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ng i;   i=strtol("00000E50",NULL,16);

那怎么把00 00 0E 50 转换成字符串啊

网友A:
如果00 00 0E 50不是字符串的话,那就是数值了,数值不需要转换吧,比如:  i = 0x00000E50 = 3664,  不太明白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00 00 0E 50不是字符串的话,那就是数值了,数值不需要转换吧,比如:  i = 0x00000E50 = 3664,  不太明 ...

就是我收到一帧数据需要把它转换成整数

网友B:
用函数吧 strtou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00 00 0E 50不是字符串的话,那就是数值了,数值不需要转换吧,比如:  i = 0x00000E50 = 3664,  不太明 ...

搞定了,我又加了一个sprintf()把数值转化成字符串然后再用strtol转化成长整型

简单问题复杂的典范.直接就是你要的数值了,还来个sprintf/str2l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我收到一帧数据需要把它转换成整数

简单的办法就是
buf[0] = 0x50;
buf[1] = 0x0e;
buf[2] = 0x00;
buf[3] = 0x00;
int i = buf[0]|(buf[1]<<8)|(buf[2]<<16)|buf[3]<<24;
还有一种可以使用联合体
uiion {
int i;
unsigned char d[4];
}id;
id.d[0] = 0x00;
id.d[1] = 0x00;
id.d[2] = 0x0e;
id.d[3] = 0x50;
id.i 就是一个完整的数了
不过联合体对于你这个是有点大材小用了

网友A:
Byte1=0x00; Byte2=0x00, Byte3=0x0E, Byte4=0x50, DWORD i;  i = (Byte1<<24) + (Byte2<<16) + (Byte3<<8) + Byte4;

网友D:
用sprintf格式化输出,把数字转字符串。

楼主:
嗯嗯,现在转换OK了,又出现越界了,问题真多,谢谢大家了

网友E:
调试 慢慢来 有问题解决了 就是进步和财富

网友F:
u32 i;
u8 buf[4];
buf[0] = 0x50;
buf[1] = 0x0e;
buf[2] = 0x00;
buf[3] = 0x00;
i = *(u32*)buf;

这样做是前提的:必须是小端系统才行

网友G:
使用结构体或数组,指针类的千万注意大小端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F:
u32 i;
u8 buf[4];
buf[0] = 0x50;

i = *(u32*)buf;
请问这句怎么理解呀
buf可以看成一个指针
那么(u32*)buf就是取buf指针指向的地址下的数据
不就已经是把数据取出来了吗 怎么前面还有一个*
不理解 能否指导一二

网友F:
引用 网友C:
i = *(u32*)buf;
请问这句怎么理解呀
buf可以看成一个指针

buf是u8类型数组指针,被(u32*)强制转化为u32变量指针,通过最前面的*取得对应的变量。
对应大端系统,buf[4]数组的内容需按逆序修改。
匿名
前面加0x就可以了

#include <stdio.h>
main()
{
        long h=0x00000E50;
        printf("%ld",h);
}

网友C:
引用 网友F:
buf是u8类型数组指针,被(u32*)强制转化为u32变量指针,通过最前面的*取得对应的变量。
对应大端系统,buf ...

谢谢 谢谢 (u32*)是强制转换呀 还得多看看基础语法呀

网友H:
没有说在什么地方用的,是单片机还是上位机,是C++\还是C#\V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