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的AD

楼主(2014-08-07):
用通道0就可以,仿真后results的数值也在变化,换成通道1之后程序仿真后进不了中断,新手不懂啊

#include<msp430f149.h>

#define Num_of_result 8
static unsigned int results[Num_of_result];//保存转换结果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6SEL |= BIT1;
    ADC12CTL0 = ADC12ON + SHT0_8 + MSC;
    ADC12CTL1 = SHP + CONSEQ_2;
    ADC12MCTL0 = INCH_1;
    ADC12CTL0 |= ENC;
    ADC12IE = BIT1;
    ADC12CTL0 |= ADC12SC;
    _EINT();
    while(1);

}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index=0;
    results[index]=ADC12MEM1;
    index=(index+1)%Num_of_result;
    if((Num_of_result-1)==index)
        _NOP();
}

楼主:
请高手帮帮忙

楼主:
这是仿真后的结果

网友A:
你的参考电压是多少?
根据你的结果看,应该是满测量量程了

网友B:
ADC12CTL1 = SHP+CONSEQ_2+CSTARTADD_1;                 // 使用采样定时器
  ADC12MCTL1=INCH_1;
你把这两句改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