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加急!!

楼主(2014-08-07):
用CCS下载新程序到TM4c123gh6pm中后,发现有上次的程序没有被擦除,怎么回事呢?是不是CCS没设置好呢???求指教

网友A:
CCS注意debug和release的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S注意debug和release的区分

能说具体点吗?具体在哪设置呢?:P

网友B:
一般情况下,不先擦除是无法烧录的

网友C:
一般烧写前,是会把原有程序先擦除的

网友C:
不知道楼主是如何判断没擦除的,这种情况可能是第二次烧写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