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基本共射放大器输入阻抗

楼主(2014-08-07):
众所周知,一般研究电路时,都是先来个理论上的predicted,然后有条件就来个仿真器的simulated,最后来个实验室的measured,最好的情形是以上三者得到的结果大致相同。

当然了,三者顺序不绝对,比如经常是测的"反常"数据,被迫再理论上的推理研究。

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形,理论所扮演的角色,都是为最终实测结果服务的,提供解释说明。
否则,这个理论,只能叫"空洞理论"。

共射放大器就是一个好的例子,教科书上这么写,许多人也坚信,RL与Zin无关!
为什么实际上是这样的:

注:图中曲线采用了类似波特图的折线近似,实际曲线是平滑过渡的。

注:本贴不谈理想模型,一堆没用的空头大道理,哪有时间听啊?

网友A:
许多人也坚信,RL与Zin无关!

许多人坚信,是“RL与Zin无关,还是Zin与RL无关”?

网友B:
低频小信号当然无关。

如果考虑分布电容就有关系了。

低频直流参数这是。

网友C:
你这个图是怎么画出来的?输入阻抗是怎么测量的?

楼主:
晶体管的许多参数都是用脉冲法测量的,如hFE,我们个人一般都没有这个条件。
所以只能借用别人的实验结果,下图是TI的晶体管电路设计一书中给的典型曲线:

这个曲线,与理论预测相一致,后面再说。
图中横坐标是负载电阻大小,纵坐标是Zin。

楼主:
一般讲设计的书都要求读者懂微积分,矩阵,信号等知识。
但人家侧重于实际的书,基本要求很变态--1.看到过actual晶体管,2.手头有晶体管datasheet。

网友D:
期待xukun977的大作......

楼主:
普通方法不能测,如果RL直接接在VCC上,当RL从几欧姆变化到几十兆欧姆,晶体管静态工作点都变了,甚至管子无法工作在线性区了。

网友E:
教科书上RL是通过电容耦合到晶体管集电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