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用法求分析

楼主(2014-08-07):
图中Vin为0V和VCC时候,Vout各是多少?为什么呢?

网友A:
下面那个T3好像没什么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面那个T3好像没什么用

如果负载是容性的或者也是个源,当然就有用了,

网友C:
Vin为0V时, Vout=0V + 0.3V;
Vin为VCC时,Vout=VCC - 1.2V。
这个0.3V、1.2V值取决于运放内部结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负载是容性的或者也是个源,当然就有用了,

不知道你说的源是什么源。单电源供电,下面那个三极管在推挽电路中作用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那个T3好像没什么用

这个是电机控制的H桥的一个桥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Vin为0V时, Vout=0V + 0.3V;
Vin为VCC时,Vout=VCC - 1.2V。
这个0.3V、1.2V值取决于运放内部结构。 ...

实测 Vin为0V时候 输出为0.62
     Vin为VCC时候 输出为VCC-0.62

这个是直流电机控制中的一个桥臂。

Vin为0V时候 输出是0.62.运放1端是0V。这个时候T3管导通。 为什么不是Vout为0V,运放1端是0.62.T1管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那个T3好像没什么用

这个是H桥控制直流电机的一个桥臂

网友B:
这电路能输出0.62V和Vcc-0.62V已经够给你面子了,
导通≠短路,

网友B:
你可以假设一下,如果能输出0和Vcc,看看电路会出现什么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假设一下,如果能输出0和Vcc,看看电路会出现什么矛盾,

我的疑惑是
1.为什么不能这样-----》输入0V时候,根据虚短,如下图

2.为什么不能这样-----》输入VCC时候,根据虚短,如下图

为什么上面这样 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Vin为0V时, Vout=0V + 0.3V;
Vin为VCC时,Vout=VCC - 1.2V。
这个0.3V、1.2V值取决于运放内部结构。 ...

谢谢回复。
我的疑惑是
1.为什么不能这样-----》输入0V时候,根据虚短,如下图

2.为什么不能这样-----》输入VCC时候,根据虚短,如下图

为什么这样不行?

网友B:
那你再看看负载电流的流向,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我的疑惑是
1.为什么不能这样-----》输入0V时候,根据虚短,如下图

1.如13#上图,根据虚断,不能这样-----》输入0V时候。
2.如13#下图,根据虚断,不能这样-----》输入VCC时候。

网友D:
后面两个三极管组成图腾柱输出,目的是增大输出、输入电流。

网友:
我觉得那运放就是个跟随器,之所以接到三极管是为了和谒掉三极管的导通压降,同时三极管那明显是一个H桥的桥臂

网友E:
想请教一下各位,当Vin是0和VCC时,为什么不能用虚短和续断原则呢。Vout,为什么不是0和VCC呢

网友F:
PN结应该有个压降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想请教一下各位,当Vin是0和VCC时,为什么不能用虚短和续断原则呢。Vout,为什么不是0和VCC呢 ...

要是输入2V的时候VOUT会是2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再看看负载电流的流向,

像我上面说的那样的话,三极管CE会有VCC的电压。输出端正好是0V和VCC。

还是想不懂 不知掉我那么分析错在哪里了。请明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像我上面说的那样的话,三极管CE会有VCC的电压。输出端正好是0V和VCC。

还是想不懂 不知掉我那么分析错 ...

上面那个图,输入为0伏时,运放不会输出0.6V.
下面那个图,付端输入的VCC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也是有问题的。

网友B:
以你输入为0V的图来看,
1、如果负载电流方向为:从输出端到负载,
那么电路是可以输出0V的,
2、如果负载电流方向为:从负载到输出端,也就是往回流,
那么此时,如果运放输出0.6V,下面的PNP管截止,无法吸收电流,假设上面的NPN管导通,那么NPN管电流只能流向输出端,而负载电流也流向输出端,输出端节点电流矢量和不为0了,那么输出端的电压将变高,无法保持在0V,一旦输出端电压变高,那么运放反相输入端的电压就比同相输入端电压高,这时运放输出电压降低,无法维持在0.6V,比如降低到0V,那么上面的NPN管就无法导通了,而下面的PNP管在输出端将要超过0.6V之时开始导通,所以输出端会出现0.6V的电压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你的想法在这种条件下是不行的,

同理可得输入为Vcc的情况也是不行的,

网友B:
说简单一点就是
NPN管导通才能输出电流,
PNP管导通才能吸收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个图,输入为0伏时,运放不会输出0.6V.
下面那个图,付端输入的VCC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也是有问题的 ...

输入为0伏时,运放不会输出0.6V.为什么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你输入为0V的图来看,
1、如果负载电流方向为:从输出端到负载,
那么电路是可以输出0V的,

谢谢您的详细解答。
输出端节点电流矢量和不为0了,那么输出端的电压将变高?

节点电流矢量和不为0,怎么分析出输出端电压变高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你输入为0V的图来看,
1、如果负载电流方向为:从输出端到负载,
那么电路是可以输出0V的,

1、如果负载电流方向为:从输出端到负载,
那么电路是可以输出0V的,

这样的话 是不是负载另外一端要是个负电压了。否则电流方向也不会从输出端到负载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详细解答。
输出端节点电流矢量和不为0了,那么输出端的电压将变高?

因为电流都往一个点流,那么这个点的电荷就变多了,自然电压就上升了,Q=C*V,C就是这个点的电容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如果负载电流方向为:从输出端到负载,
那么电路是可以输出0V的,

对啊,对于纯阻性负载,负载另一端就必须是0V或者负电压,但是对于感性负载又不完全是这样了,

网友G:
不管负载如何,放大器构成反馈,已经符合虚短使用条件,为何不能用虚短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不管负载如何,放大器构成反馈,已经符合虚短使用条件,为何不能用虚短分析? ...

人都长了嘴巴,但是也有心情不好吃不下饭的时候,

网友H:
看它,很别样,难受,就是个扩流的跟随器。比较差的那种。

网友G:
引用 网友I:
都已經飽和了,虛短的條件不再存在。

哪里看到饱和了?